ASUS笔记本的主板上coms电池不出发 基地老师!救!!

楼主(2011-05-09):
ASUS笔记本的主板上coms电池不出发 把cmos的电池下了就可以出发然后关机就不能触发了  然后要把DC头拔了再插下又可以触发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最好先测试一下触发电路,以前有遇到过一台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休眠键有没有问题,还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好好测一下EC周围电路,是一个小东西坏了,我修好过,具体哪个件坏了我忘了,

网友:
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休眠按键坏了  直接搞掉它就能好

网友:
今天我去弄的时候 上好零件 出发了就好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好的啊!! 郁闷啊!! 能给我个确定的答案吗?老师 !!

网友:
看看。IO旁边的小器件

网友:
MINI PCI槽旁的小电容不良,RTC电路上的,
ASUA 3000的通病,坛上有讨论的,你搜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093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187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