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问题。

楼主(2011-05-09):
大家好!现有一台IBM X60的机子待机的时候3V,5V,1。5V都有,正常待机的时候电流是:0。02,不触发。有时候变成0。04,能正常开机。但大部分时间是;0。02不触发,不知道谁有没有遇到过?
不触发

网友:
换个系统供电芯片试试吧,可能是它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fanjianrong0311
的帖子
不知兄弟有没有修过这个故障呀!明天换一个试一下吧!

网友:
成功了没有

网友:
好像不是那个问题吧 上次我修到一台R50I的机器 也是一样 不过最后是一电容的问题 TB的一个自身的起针的电容问题

网友:
双喜兄厉害,确实是你所说问题,不过我没换我把R479上再并一个10K的电阻,现在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