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20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09):
戴尔D620(集显)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机型:D620(集成显卡) 板号LA-2791P
故障:触发电流0.4-0.33-0.1掉电
触发时测所有电感的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ISL6260
测芯片18脚供电正常,2RUNPWROK0V正常应该为3.3.V
这个板子RUNPWROK是由门电路转换过来的,以前修到过就是门坏了。
U26110V, 130V1脚也是0V 14脚供电正常3.3v。看来不是门电路的问题。继续往前查吧
U24反相器的1脚也是0V。顺着图纸找到2.5V_RUN_PWRGD是由U15EMC400031脚发出的,
U1526+2.5VRUN电压为0.3v原来问题在这里,+2.5V_RUN是由EMC4000输出的,再测26脚电压也是0点几伏,再往前找+3.3V_run是由+3.3v_SRC经过Q6转换过来的
Q6S3.3V_SRC电压正常,G极电压1.75V。原来是控制极电压低正常的板子电压在10V-11v。测R1764一端为15V.另一端为1.75V,量了一下电阻200K阻止正常,把电容C1788拆了也一样,打了一下+1.8v_run,+3.3v_run_r,+3.3V_run的对地阻止也没有短路(比着好板子测的)。剩下就是这三个MOS管了难道管子坏了,一个一个挨着拆吧,当把Q3001 +1.8v_run的管子拆开时G极电压上来了,哈哈原来是这个管子的问题,赶紧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一测电压正常了,测CPU电压也有了1.5V(不装CPU),装上CPU忘了测了应该是0.9V吧,上CPU,内存,接上屏,开机电流正常跳变显示了。

网友:
典型少供电引起的供电.

网友:
为啥修供电都是因为缺少EN呢。。。没意思。唉

网友:
这个门电路是容易坏的,以前修到的,为什么拆了Q3001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Q3001的栅极漏电把,拆下来忘了测了。。。。。
刚才测了一下,有轻微短路。

网友:
有一个小地方不明白,Q6转的是3.3VRUN,而不是2.5V RUN啊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思路清晰,值得鼓励。不过就是Q6是不是楼主说错了,那个转换的电压是3.3VRU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2.5V_RUN是U15输出的,26脚是+3.3V_run供电输入是这个低
多谢指正,已改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无CPU EN的维修!

网友:
楼主看来是老手了  思路那么清晰 板子才修的这么顺溜

网友:
这种掉电是典型的欠压保护。

网友(点评):
欠压保护了

网友:
我闷啊。。。楼主为什么不在测到U24A1脚无电压时测下R494的上拉供电是否正常呢?后面走了好多弯路了~而且最后一段话也没看懂,3.3V—RUN控制极无电压,你为什么不是先拆C1804,而是先去拆1788

网友:
各个人的维修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