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进水 不开机

楼主(2011-05-09):
HP CQ45进水 在不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客户尝试开机 送到我这里干燥了一个晚上 最后还是不开机
现在情况如下 不知道下面怎么办(我是新手)

待机电流0.007A(写错了)
开关减电压3.3V 有跳变
到IO(KB926QFB0)   PWRBTN_OUT无信号输出
IO +3VL_EC 有电压3.3V
问一下IO工作条件有哪些

另外+5VALW和+3VALW电压正常

网友:
老兄,下载一份图纸看看吧

网友:
找份图纸查下看下IO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先看法,哪里发霉进水了,用洗板水洗掉发霉的配件。大部分进水的机器只是短路,很少坏东西。

网友:
图纸有
这边的高手多 我是新手 问的问题比较低级 见笑

CQ45是PM45主板 南桥待机要1.8V吗?但看图纸上S5 S4/AC 只有+5VALW和+3VALW啊

网友:
打错了 待机电流是0.007A

网友:
测了 S5 S4 按了开关键 没有高电平产生
是不是南桥挂了?
南桥工作条件有哪些?

奇怪了 自己的帖子怎么修改不了

网友:
待机电压不对啊。 先查待机

网友:
待机电流0.07,太高了,有轻微短路的,先把短路修好,正常待机001A。

网友:
待机是0.007打的时候少写个零
最后是个乌龙 大乌龙!
CQ45是那种大的适配器接口 里面一个针 外面一层里外都有接触的 也就是里面有三根线
用直流电源有待机电流 但按开机键就是没反应
用HP的适配器 就完全正常了
哪位大师可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