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

楼主(2011-05-09):
昨天电脑打开黑屏,一声长响,接着是两个三声响,最后有一声长响,打开后盖检查,发现内存条有松动,重新装一下内存条,再打开电脑,发现可以了。新手发新贴多指教,

网友:
自己都可以修了,我看我们做技术的以后可以回家种地了,呵呵!

网友:
牛人呀!看来真的回家种田了!

网友:
问题是家是在城市,哪有地种啊。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慢慢就知道了

网友:
Award的板
3长1短警报

网友:
有点常识的应该都知道

网友:
简单的问题!!呵呵!!

网友:
买好锄头回家种田去

网友:
你自己可以去修电脑了

网友:
一个小小的问题,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成就感其实很容易找滴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不应该在讨论之内吧。 呵呵。~不过,经过这种虽然简单的问题,你还是学到了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应该在讨论的范围之内的。

网友:
一般上先测内存吧

网友:
一般有电脑常识的多知道了

网友:
LZ  长经验了

网友:
唉看了lz后才发现。。电脑维修原来如此简单。。。呵呵。。(汗)

网友:
哥们还用很长的路呢?继续加油把,先解决小问题,循序渐进,我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