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主板3.3V短路如何修

楼主(2011-05-09):
现在测得电源接口3.3v二极体值为0,南北桥一体芯片发热,当时我怀疑是PWM供电管有问题,拆下了也一样短路,I/O ,内存供电管也拆了还是短路,请问3。3V有直接供给北桥的电路吗?

网友:
拆掉需要3.3VSB的芯片,还短路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短路了,拆下来试试,

网友:
3V3短路桥挂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网友:
一路拆过去,估计你这是桥挂了,

网友:
取下3.3VSB的三极管。。。还短就是桥挂了。。

网友:
3。3V到的地方比较多,要慢慢排除了。什么板子呢?帮你找找看有没有图纸。

网友:
3.3V给南桥供电的啊

网友:
南桥挂了,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