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开机不显?

楼主(2011-05-09):
接了台华硕X80N开机电流到0.86不显!量工做条件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集显就是北桥虚焊了,做北桥吧,

网友:
用BGA给北桥加一下焊试试

网友:
北桥虚了被。

网友:
请问大虾们用土炮干要多久多少度风速几档呀!

网友:
用土炮没经检呀!!!!!

网友:
工作条件?????

网友:
0.86应该是显卡的问题,重做BGA

网友:
没有用过土炮

网友:
根据经验来定就是显卡了,如果没有修过,就加焊吧。

网友:
用土炮,温度不要超过400度,风速自己看着搞就行了,吹的可以动就行

网友:
北桥加焊开机显示了!用土炮板没进烤箱烤过板最怕起泡变型了,还好没起泡这下放心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过没过内存

网友:
用土炮容易废。

网友:
一般是北桥虚焊

网友:
干显卡    0.8左右的

网友:
土炮干,风险忒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