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

楼主(2011-05-09):
今天下午以客户那来一块AM2主板 说点不亮  拿过来上假负载 上电 测CPU供电1.2v 无复位 师傅讲过无复位先测供电 经测量北桥无供电 上管有5V输入 无输出电压 拔电 拆下上管 测量此管是好的 想到供电是有一个IC控制 测量控制IC9414导通 到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 上电侧北桥供电正常了 复位也有了 拔电拆下假负载 上CPU 内存 上电 诊断卡跑C1 2b 75  上显卡接显示器点亮  此板修复

网友:
好!修的不错啊

网友:
这样的板好呢

网友:
不错,修的有价值。

网友:
供电IC导致没供电。。钱最好赚。。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以称得上就是秒杀

网友:
复位之前的故障基本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