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4002显示出来6个画面

楼主(2011-05-09):
拿来花屏,拆开一看出风口全堵住了,二话不说拆下显卡板重新植球,上机测试,变成6个画面了,奇怪了,跟客户说要换显卡,原芯片是G86-603-A2,换了一个白胶的G86-621-A2.满怀信心的上机测试,还是6个画面,这下晕倒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外接显示不出来,换个新屏上去测试背光亮无画面显示,估计显示屏的码片写了联想的程序,就把屏拆到别的电脑试下,可以正常显示..这会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换了新的显卡,故障没有变,,从现象上看好你不是显卡了,,但从显示的画面来说,仍然是显卡的问题,,所以还是重点查显卡吧,,

网友:
看是不是你做显卡芯片的过程,动到显存了,最好重做下显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到位,我上次碰到一台也跟你的一样,重新加焊自己用镊子压下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