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CF280T还是CF360

楼主(2011-05-09):
如题
现在正在纠结
不知道选择CF280T还是360
CF280T不知道精简了哪些东西 淘宝上咨询 说只是五金部分
用过的能不能给个建议?

想省钱 但假如买了不好用 还不如加钱买个360T或者其他品牌的

网友:
一样好用,加热和温控部分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操作方式,一个是触摸一个是仪表,另外五金方面也有一些区别,这也是细分产品线的需要。

网友:
2系列和3系列比较起来差距就是机械尺寸大小不同,3系列的尺寸大一号,更结实点. 电路部分,热控制,风嘴都是同一个方按.因此,使用效果和习惯应该没啥差别.

网友:
我选择了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