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N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09):
接手同行拿过来机器,上电至电流0.14,几秒后掉电,掉电再次可以触发,同样掉电.肯定是缺电压了,这机器修过几台,无图纸,只有点位,
拆开机器,量无CPU供电,查CPU供电芯片条件,9脚VRON无,根据点位图查到9P和R514相连,R514又和D28相边,最后追 到门电路LV14,华硕板上很多门电路坏的,所以想都没想,直接换了个门电路,以为这么容易就修好了,再次上电故障依旧.
\

量LV14门电路工作条件,这机器没有图纸,只有将就着A6J的图纸修.8P无输出,5P无输入,量5P相连的上拉电阻R605另一端无+3VS上拉电压,接着在点位图中搜索所有+VS电压都没有产生,至此故障初步判断出来,

先查所有|+VS电压出来最先出的电压+12VS,量Q42工作条件,2P SUSB#PWR 3.3V正常  3P +12VO电压正常,4P +12VS对地阻值为400多,正常.懒得找这个芯片了,直接把3 4 P短接,开机电流刷刷上来.亮机.进系统拷了一会机,开关机正常.休眠正常.装机交还客户,
我不知道短接3 4P会不会影响时序,呵呵,能用就行.

这段时间一直没空,好久没发贴了.来点意思吧.分越来越少了.
一定要我上传这个点位,那我就上传一下吧.其它论坛有的,自己有搜索功能就能搜得到的.占用论坛空间了.

网友(点评):
LZ,把点位图拿出来分享一下嘛!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一定是高手呀

网友:
这种点位图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怎么用,不知道怎么找连接点,(比如R514又和D28相连)。LZ能否给说一下。。。。。。

网友:
点位图论坛里有.呵呵.我就不上传了.不过好像只有1.2版本的能用.2.0版本的打不开.找连接点的话,个人觉得华硕的点位图和T4的点位图差不多好用.

网友:
这个办法很强悍啊。我也经常用这种欺骗电压

网友:
这种机好容易短路问题

网友(2011-06-22):
点位图,不知道怎么使用,楼主有空请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