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从下手了。。。

楼主(2011-05-09):
现有块DELL N5010的主板,I3的U,南北桥显卡都集成在一个芯片里,可以开机,就是屏亮一下,马上灭,另外有连续8声的报警声。不插屏线等,外置,可以正常显示,但报警声依旧,加焊了2次北桥,,现在老样子还是报警,报警声成5声了,这下郁闷了,请问各位,该从哪下手呢?大概会是哪的问题呢?
另外再问个基础问题,DDR2假负载上的SA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插槽在右边的时候,从左到右的1到3脚,如果这个短路,会是什么坏?一台DELL的,USB不能用,结果看见南桥都鼓包了,换了一个南桥,结果不过内存了,SA短路,还有台索尼的,清下灰尘,结果也是不过内存了,一查,也是这个短路,测了一台正常的机器,阻值应该接近无穷大的。。。。

网友:
高手呢?唉。。。。

网友:
涮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装完再试试

网友:
LZ是故障越修越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