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V-E全板无复位--VCORE_EN问题

楼主(2011-05-09):
主板型号:华硕A8V-E V2.00
故障现象:全板无复位
故障分析:无VCORE,无VLDT,PWM芯片无VCORE_EN信号
华硕A8V-E R2.00上电复位灯常亮,复位灯常亮我先量全板供电,查到无VCORE无VLDT,而AMD的时序是先有VCORE有VLDT,
既然无VCORE先查VCORE的三个条件来查:供电、EN、VID组合
来张PWM芯生的脚位图(型号SC2632V)

供电9、15、22脚12V都有的,再查4脚PWM芯片的开启信号BGOUT为0.4V这明显是不正常的,正常是3.3V高电平的
这个板的EN是由IT8282M这个时序控制器发出的,接着查IT8282M的第13脚VCOR_EN为0V,下图是它的脚位图

这里看了ITE8282M的时序图

简单分析下VCORE_EN要正常发出,那他前面的14脚VDDA_EN要正常产生并反馈给ITE8282M的第3脚,量第3脚VDDA_25 2.5V正常,心想这板有点麻烦了,跑线路把PWM芯片的第4脚以及ITE8282M的VCORE_EN所连的滤波电容摘了后VCORE_EN还是低电平

打开点位图查了下VCORE_EN所经线路
IT8282M 13脚VCORE_EN给RN35这个排阻的第1脚,这个排阻2脚接+3V上拉这个EN信号

一路给到PWM芯片的PR26电阻的1脚

电阻的第2脚与PWM芯片第4脚BGOUT相连,电阻是822换算一下82*102 =8200欧姆 这么大电阻很少坏实测也是好的再看另一路

到了U2000和Q47,U2000没装 而Q47是个本体标识为K72的小芝麻N沟道的MOS管,D级接8282M的第13脚,S级接地,S级接地的场管那就是做开关作用咯,量D级0V 再量G级3V,呵呵我笑了!按N沟道MOS管的特性Vg>Vs DS级导通,现在G级3V那DS导通直接就把VCORE_EN的电压给拉到低了,PWM芯片就得不到VCORE_EN,
把这管摘了使D级始终为3.3V,VCORE_EN出来了,上CPU显卡跑码亮机。故障修复
另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这板的电路,看看G级电压怎么来的,
我对着点路图看了后跑不出来,板很黑我眼神不好,我又不搞研究……

最后上张我画的图,比较好理解一点

另附上 实例.pdf   点位图

533.14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7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82.64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6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实例

网友:
楼主把图纸也发一下吧。让我学习下。。。我碰到几个没EN的板子。。都没弄好。。。

网友:
楼主厉害,是基地出品精英。呵呵

网友(点评):
你从基地出来马上就是高手咯!

网友:
好详细的文章,楼主真是用心写了,谢谢啦

网友(点评):
写了三个小时

网友:
楼主膜拜

月饼 -10 膜拜??先交费!

网友(点评):
看你都那么点分了, 也都不忍心。下次注意而来

网友:
我来补上VCORE——EN的简图,没有实物。只能用点位图画个大概。也没仔细去看。呵呵,大概就是个温度过高的保护电路~~

网友:
楼主厉害,是基地出品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自从看了饼哥自画的电路图以后。。我腰不酸了。脚利索了~

MSI
麻烦别灌水。

网友(点评):
要不酸了,腿不疼了,连心脏也不跳了耶

网友:
谢谢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CPU温度保护的那里好像经常容易出问题。
也是拆掉那个三极管,去掉温度保护功能吧。

网友:
PWM芯片BGOUT应是输出吧?我看你说的好像是输入,,找IT8282MVCORE EN输出,,那BGOUT是输出还是输入?我搞糊涂了,,,如果是输入那就合理了,,输出我就不明白了望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输入,看图就知道

网友:
我对这些单词的意思不太明白 能给指点一下哪有详解的吗

网友:
VCORE_EN信号到了PWM芯片上就叫成了BGOUT,是这意思吧,要不真没看懂,还是基地出来的精英厉害 有图纸 有点位维修起来也很方便  哈哈  图纸点图我都不缺,随便拿块板子 就能找到图,就缺少经验  理论

网友:
是否无EN 也会引起无复位

芯片无EN CPU就得不到VCORE 主供电,自然主板也就没有复位了。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刚开始看到有8282M还以为又是它坏了呢。有点位真爽啊,想到那就找到哪,不用跑线。我喜欢。

网友:
厉害呀,有这种研究成了,少了多少废品

网友:
好东东啊。。呵呵

网友:
新手前来报到,敬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2015-08-18):
如果是温控电路引起关闭VCORE,楼主这样改以后CPU不是失去超温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