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个什么管子,求帮忙大家分析!

楼主(2011-05-09):
有一个纽蔓的投影仪,
型号:NM-PS20A
故障:被其他人修过,把电源块子(问题就在这,下面细述),大电容,光欧取了。
细述:说是电源块子是因为我确实不晓得这是个什么块子,反正就是三个脚,但不是MOS管,不晓得是不是什么三极管,因为他的一脚是接光欧的第三脚,中间那只脚接地,最后一只脚是是接300V不晓得用什么你换!求各位指教,本来想画图的,结果整了半天没整出来。

网友:
修不好取东西的人太多了!自己倒是赚了,结果给下家留下超级骂言!串个灯泡整个功率三极管试下嘛,说不定一试就好呢!

网友:
功率管??比如说什么型号?
我用的K2141,搞上去结果不得行,一看电路才发现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