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2W不亮

楼主(2011-05-09):
接上交流电液晶开关灯不亮,拆开里面查,开关按钮上有3。3V待机电压,开启拉低电压就是不亮。后来查看电源板供电,5V正常,就是针脚上标的13.8V电压为15V,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啊?这两个供电是给驱动板的,看了下220UF 25V电容有点鼓包,两个都换了后,电压变16.3V了!真吓人,难道开关管坏了?

网友:
直接用通用板吧.

网友:
直接加栽个5V电压给驱动板看下,再查看下其它按扭这个机器其它按扭坏了也不开机的.

网友:
优派VA1912W   的通病  好像是  驱动板,主要看看24C吧~~

网友:
开关管坏了还有输出     你的水平也太 太太那个了吧
16V是空载电压当然高一点了

网友:
换电容电压偏高是正常的,重点看看驱动板

网友:
程序是否正常。还有1.8V供电

网友:
这机子确实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通用的就好了,但是显示效果很差,将就了

网友:
太乱,你都检查什么了啊,有的板子电压本来就挺高的。

网友:
为什么换了电容后电压会升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