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8N主板键盘口不好用

楼主(2011-05-09):
V星K8N主板开机键盘口 鼠标口不好用,用的光电鼠标灯不亮,但是长按开机键关机后鼠标灯就亮了,好像是开关机信号反了一样,开始以为电源不好5V电压低换了电源还是一样,请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
你所谓了不好用。。是不能用。。还是没电。。还是插鼠标键盘就死机。。。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说的不太细啊不过听上去应该是待命5V在供电改成5V再说

网友:
把PS/2口后的小排阻换了``

网友:
是啊!不好用和不能用,是两个意思的,不好用就换键鼠,不能用就是主板出问题了啊!你测量下它们口子的对地,都有多少,一般在500-600左右.

网友:
拆掉后面的电容

网友:
不是排容漏电就是IO不良,只要不是SB直接控制的都好搞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了,是5V供电的问题,是经过7003LVC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是供电不够吗?要把问题说清楚些哦

网友:
取掉键盘接口边的排容。
5V供电是否正常.
4根到IO去的数据线,是否阻值都 一样,
中间有经过一个排阻,排阻易坏,量量.

网友:
再不好,照图纸找下时钟芯片上的 48M时钟频率接的电阻是否有坏,一般为33欧.
COM 芯片坏了,也会影响键盘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