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42S的FAN7314A怎样去保护附图纸

楼主(2011-05-09):
LG1942S的FAN7314A怎样去保护附图纸

网友:
4根灯管我都换了 现在还是一亮就灭
求去保护

网友:
改高压条吧!去保护不安全~到时候屏搞坏了就后悔了

网友:
1脚对地,试过O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明天我试下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现在机器还是有故障的,如果去了保护可以暂进亮机,但很快会有什么东西被烧掉的,,

网友:
对敌短接的话,会对其他有影响吗

网友:
去保护,迟早要出问题,实不在行你换代用高压条吧

网友:
去保护,就是隐患,没有彻底解决,会烧东西的!但可以做判断电路哪有问题!最好不用!

网友:
去保護,真的很危險!  跟9樓說的一樣,問題處理完成後要記的回復保護線路。

网友:
楼主还是查查其他的元件吧,去保护可以用来验证高压板故障,但是还是不要用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容易引起毁灭性故障,到时候可就后悔莫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