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乱键怎么修

楼主(2011-05-09):
刚接到一个笔记本乱键 换过键盘了  还是乱键 请问这个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试过BIOS问题也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EC或是BIOS。你先托下EC再说

网友:
打一下接口的对地阻值,周围排容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直接打键盘接口的2极体,不正常看有没有小电容相连接直接拆掉,如果还不行或者2极体正常直接换KBC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换EC试试

网友:
键盘控制器  其实IO也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有的键盘接口的电容也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BIOS I/O的问题

网友:
都为什么不先换键盘呢?

网友:
是不是和KBC有关系啊  好像键盘还是通过南桥IO的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线路短路了,看看有腐蚀的没,特别是接口

网友:
吧键盘芯片附近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键盘是通过IO 和南桥,  我们做维修的都是先从简单的现弄,先托下EC 不行刷BIOS 还是不行换南桥 IO吧   修好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