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北桥烫手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1-05-10):
新手上路,北桥烫手是不是坏了?测周围的电感、电阻、电容和桥上的电容也没有异常

网友:
应该是坏了,打一下北桥供电对地阻值看短路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一般烫到手的程度应该坏了,不可能会把手都快烫泡了的吧

网友:
应该是有微短

网友:
应该是坏了.很多南桥都是以通电马上烫手

网友:
这个 问题很独特  烫 还用说   就是断路

网友:
这个最基本,有短路,打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基本是要换北桥

网友:
北桥坏?你测量下北桥上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如紧有几个短路,知道北桥真的坏,如果没有,可以没焊好加加焊有可以好?我就维好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你既然量过了桥上面的电容没有异常!那就是没有问题有些桥发热量大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