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维护郁闷之二--神舟本本

楼主(2011-05-10):
前几三碰到一台旧机升级,出现类似硬盘异响的问题,昨天终于给解决了。哪知今天又碰上一件郁闷的事情,听我道来

昨天是小弟农历生日,居然忙到晚上到8点才回到家。吃完饭后,拿出一朋友给我看的神舟本本,型号:优雅Q130B。原本说是运行速度很慢之类云云。这个很简单,基本功。前几天已经安装完了,但是发现该本本的键盘有问题,有时有报警声,是按住键盘上的键不放的声音,并且在输入文字的时候,自动跑出很“\”的字符,后来又发现有些键串键了。给换了一个新键盘。但今天下午拿回去的时候,说是要用无线网卡上网,要我调好了给用,结果发现上不了。

在程序方面调试不成功,到家里就来硬的了。拆下无线网卡,观察无异样。因为能够发现新硬件,也能够安装上驱动程序,无线网卡硬件方面问题不大的。那也没关系,给擦下金手指吧。但发现一点,神舟的垃圾货,无线网卡上居然只有一根天线的!
进系统,仍旧一样,找不到任何的无线信号点。本人可是将一无线路由器放在旁边啊!几经调试,郁闷。难道是网卡驱动有问题?回想起那天安装硬件驱动的时候,从官网上下载来二个无线网卡驱动的其中一个,装完了还提示发现新硬件,但死活安装不上。于是卸载掉驱动安装另一个。这个安装上很正常,但是现在用无线的人不多,就没有测试,认为OK就继续其它的事情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喝了一瓶红酒,有点酒意。一时大意,没有将该有问题的驱动的应用程序给完整的卸载掉,只是将网卡的驱动给卸载掉。然后直接安装另一个前几天认为有问题的无线网卡驱动,装完一测试,居然能找到信号点。好嘛,还是之前安装的驱动有问题。

为了完美起见,Ghost还原,然后将有问题的网卡的应用程序完整卸载掉,然后再安装正确的网卡驱动。什么?又是和那天出现的问题一样,提示发现新硬件,就是安装上不网卡驱动。用几种安装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这是什么跟什么啊!!!?

难道是,这死神舟,破神舟。无线网卡的安装,需要先安装不正确的网卡驱动,然后再安装正确的网卡驱动不成?好吧,再Ghost还原,经一测试,居然是成了。真的是这样!心里神舟的形象下减一个等级!

总结:
如果不是那点酒意,估计这破本本还在苦苦的郁闷中。神舟破本无线网卡安装也够折腾人的。
再说一点,在调试的过程中,将无线网卡的那一根天线嘛,从原来的那个接口点上换到另一个点上。居然信号下降一半哦。换回原来的点,信号就正常了。不知这无线网卡两个接口点的作用是何意。有点意思。

网友:
神舟的本在我们这里根不卖不了几个。
你们那里常见吗??

网友:
有时候搞点软件真的不来力,特别是现在新出的本本,独显XP下不能装,可是客户就要装XP。像神州这样粗制滥造的产品随时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算做个系统也是。

网友:
这种机器是那样的,国产的屏也坏得多

网友:
做电脑维修时是经常会遇到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的。
神舟为什么能卖的这么便宜,原因就在这里啦。

网友:
这个事情的续:
朋友拿过去使用,发现无线网卡信号不稳定,隔大概10几秒的时间就会信号断一次。不知为何

网友:
有些本本的无线网卡有个开关的,打开后才能搜无线网络。不知你的那个是不是这样……

网友:
是有个组合键开关,已经开启。
现在的问题跟开关没有关系吧?

网友:
没信号,就得换驱动嘛,笔记本的无线不是那么容易坏的了

网友:
应该是属于软件问题,,习惯就好!

网友:
这机器刚拿来时,发现键盘有问题的。现已更换同型号全新的键盘,晚上这人又打电话来说,机器还是出同样的故障,键盘不能正常使用。
但是,他说这机器去年就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他让隔壁的人拿去修,花了160元,已经修好了。
是否,这个问题是出在主板方面?IO芯片可能性大吗?

网友:
应该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神州问题多多。一般这样的我都纯净版加手动驱动

网友:
我也是神舟啊,不过用下来也还好,不过朋友的早就挂了。

网友:
用神舟估计是要拼传说中和RP吧

网友:
当时打键盘阻值都ok吗?

网友(2012-09-19):
呃,我这有台开始不跑码,刷了两个BIOS后一触发马上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