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无用...

楼主(2011-05-10):
有个优派VA1903Wb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屏幕亮一下就灭了,按开关就没反应,指示灯一直亮着,以为是开关坏了,所以就换,换过之后还是一样,灯管也是换的新的,故障依旧。用通用板代换了,也一样,我就纳闷了......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开关受驱动板控制  你可以换个通用驱动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开机指示灯一直亮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
换个高压块吧!高压块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示灯一直都是绿色的..用通用板试过,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用通用板试过,一样的

网友:
不接屏也一样吗?

网友:
不会呀!像亮绿色灯百分之80是高压板问题你试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不接屏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通用板试的啊!不过用通用板在接上屏的话就一直白屏,不接屏就亮一下,然后灭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感觉就是驱动板问题  你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是程序问题呢?蛋疼.....我试试看

网友:
呵呵,前几天我也接到一个优派。也是一亮就灭了。我换个高压板不行,然后换个原装电源板就好了?我也郁闷很。。把4个灯管也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