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捷波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型号是X-BLUE P43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是装不进系统。  后来我拿自己CPU,内存条点,(是775针的,要双核CUP,800M以上的才可以跑马,)
          我拿U盘进PE,但是进到一半掉电了,(扇热这方面可以排除我CPU,北桥南桥都打了硅胶)后重试装系统到一半掉电,重复几次还是一样,  压了一下北桥, 换了北桥旁边的电容 ,系统是装上了,但在解压的时候掉电。后又自动重启,重试几次还是一样,

       那位老师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家也帮分析分析,在这谢谢大侠们啦!!!

网友:
晕。。。怎么没见你排除电源呢???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

网友:
   换过一个电源故障还是一样 的

网友:
怎么没人回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