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30M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1-05-10):
旭日C430M USB口不能用。系统中能看到Intel(R) ICH8 Family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及USB Root Hub 这些硬件。接鼠标不能用,会有UNKNOW USB DEVICES但会总在刷新,一下有,一下无。接U盘也没有盘符,找不到硬件。但是 但是,接上U盘后重启,或先接U盘再开机,就看的到U盘了,也能看到里面的东西, 可是先接鼠标再开机或重启,仍然找不到鼠标或键盘。
4个USB接口都一样,量阻值正常,已换了一个南桥,故障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个是供电故障,肯定5v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把旁边的小滤波电容拿掉看下,上次修过一个就这问题,滤波电容拿掉就好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好像是BIOS问题,我也只是猜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供电正常 BIOS已刷。

网友:
系统也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你看看 那个供电是不是有个芯片控制的啊     我以前修过有芯片控制供电的

网友:
系统换过没,我前几天一开电脑,USB全没用了设备管理器全是黄的,我的是USB键盘的,找了个PS2的接上,没问题,搜了下网上的说是系统坏,装下系统真好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还真难。

网友:
前面换的南桥是测试的,今天又换了个全新的,非常郁闷的是,故障依旧。

网友:
现在我也是猜测能不能是密码芯片的问题了,我曾经在别的联想的机子上遇到过一次。

网友:
你用波器打下USB供电看看稳定吗,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usb口短路了

网友:
不能正常认的时候,看供电,时钟打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办呀,这个的好好测试一下,所有和5v有关的芯片了,

网友:
应该是USB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USB供电块

网友:
南桥VCCUSB供电???这个还没测过,以前也没注意过,明天找图纸仔细看一下,打算换个时钟IC,但还没到货,料板上找不到。
谢谢各位回复,U口电压正常。

网友:
等待楼主修复的 好消息  修好了发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先
做个系统

网友:
USB电路好修东西不多

网友:
看看USB的5V电压是否正常,再看看重南桥到USB得线路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机,在系统下USB一点反应都没有,连上USB键盘,开机的话可以正常操作,可以进BIOS,可以设置,但一到系统就用不了,系统设备管理器下USB设备不知正不正常,反正我记得没有叹号问号那些的。重装系统就好。。。搞不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
等待LZ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适配器不行,U口不能用的,楼主试下

网友:
刚换了时钟IC,还是故障一样。

网友:
重点要确定USB的AD线是不是进南桥,或者进了USB集线器

网友:
既然电压都正常那为什么还是找不到设备呢。南桥也换了。你拆机在同时插上4个USB设备的时候,没一路的电压都没有一点点的误差。如果有5V控制USB的电源管理芯片的话我建议直接连起来。不需要他来控制。试试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给说一下  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