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 intel集显触发掉电

楼主(2011-05-10):
一台acer 4720z,960集显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走0.3几掉电
维修过程:怀疑是南桥问题,回焊了一下南桥,现在故障现象是电流走到0.7几,掉电,不插内存就不掉电,拔掉CMOS电池后,触发掉电后,会自动触发,大约反复触发5-6次就可以显了,刷过BIOS,大面积补焊过,此机是一手机,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现在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0.3的电流有点低。。查电压吧

网友:
很急,在线等,哪位DX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问个很傻的问题,你内存是好的不

网友:
换个南桥

网友:
我觉得先查查供电正常不?

网友:
就算是乱修也应该焊北桥啊,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复,机器已经修好了,重新换个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