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 L-NC51Q 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1-05-10):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确定一下CPU风扇插针的位置,在这个板子上还有一个系统风扇的接口,直接接上的话是不转的。另外这个板子刚开机的一瞬间风扇是不转的,然后再转。这个板子的毛病就是北桥开焊,补焊就OK了。

网友:
噢   謝謝了,懂了

网友:
北桥 问题     这板子 北桥返修很高的

网友(2011-07-17):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定一下CPU风扇插针的位置,在这个板子上还有一个系统风扇的接口,直接接上的话是不转的。另外这个板子 ...

  学 习 了

网友:
北桥返修很高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风扇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再查一下主板风扇接口的供电脚和温控IC是否正常

网友:
联想啊。。。。授教了。

网友(2012-03-23):
谢谢了,我昨天刚好接到同一故障的主板

网友:
在这里学习了,辛苦大家了

网友:
联想的扳子怎么老爱出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北桥开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