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帮我算一下

楼主(2011-05-10):
+12v经过R88剩多少电压

网友:
ENVDD这个信号为高。那么Q2就导通。12VALW经过R88后就是0伏。从而Q1的2脚电压7。2伏。Q1导通。产生屏供电LCDVDD。如果ENVDD为低,12V经过R88就是12伏。你问的问题让人不好准确回答。要接合电路来分析。谢谢提醒。笔误

网友(点评):
如果ENVDD为低电平,Q2截止,12V经过R88后还是12V

网友:
12V或者0V,就这两种电压

网友:
是了  12V  0V就这两个状态啊

网友:
待机时12V,开机后是1V以下,但不是0V。

网友:
lz
这是个常识问题
一个电阻上的电压降,是由通过它的电流决定的,是由负载决定的
Q2截止,R88一段相当于开路,电阻上电流非常小,故R88靠近Q2一段电压就是12V
Q2导通,那R88就直接接地了

网友:
高电平时没有12V的,只有R87和R4的分压值7.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