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s-s3p不认硬盘

楼主(2011-05-10):
ga-m52s-s3p不认硬盘,SATA口的也不认!!!是不是到BIOS设置一下啊

网友:
你去设置下看看啊。排除法吧。

网友:
集成桥的话 加焊估计就好了 南北桥的话加焊南桥 反正这些不认硬盘的大多都是桥的问题 当然我说大多哈 不是全部

网友:
先放下电。没好就加焊下桥吧, 单桥芯片,易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