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L17CH

楼主(2011-05-10):
一联想LXM-L17CH黑屏,(12V的进电)按键灯正常的拆开量12V 5V都正常应该是高压部分有问题,改了通用高压条还是一样灯管就是不亮,测灯管是好的,用其他电源板带驱动板灯管成功点亮,说明问题还是在电源板上那为什么12 5V 都有怎么接通用高压条就是不亮呢(开关没接错的)烦请大家指点.....

网友:
适配器带不动负载,换一个试试。能修的话把输出电容都换了

网友:
我修这都换通用板,一套的换。太郁闷了。和你故障一样的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主板上电容没问题就可能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
改高压条后。上电5。。12V是否稳定。强行将5V接在ON/OFF上看灯管两不。以上都正常考虑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适配器没有问题的,我用的直流电源,还有其他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