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61S主板死机蓝屏故障!可能是内存部分引起的!

楼主(2011-05-10):
此板,板载显卡,6100单桥,两条667 512MB的内存,内存电压是通过跳过跳线调节的!当用正常1.95V的跳线时,进系统蓝屏或死机,有时候还无显示!当用2.2V内存供电跳线时,一条内存槽是能正常的,跑3D不会引起死机蓝屏的故障!两条内存一起用就不行!

核心电压1.15V,,CPU供电边边还有个MOS管,有1.23V的供电,好像叫VLDT。。。内存供电1.95V和2.2V跳线下都是正常的!基准电压是内存供电的一半。、
不明白的是内存供电在1.95V的情况下是不能进系统能显示,而在2.2V的情况下,是能进系统,其中一条内存槽还很稳定,这款主板是能超频可调内存电压的板子,BIOS刷过几个版本,基准电压RT9173B换过,内存PWMRT9214换过,与内存供电相关的电容也换了,排阻也正常!就是时钟测不到波形!时钟电压也是正常的1.1V左右,单桥加焊过!郁闷了,这破板子!

网友:
桥虚焊了。、压桥看一下、。

网友:
这板子就别修了,不如做点更有价的事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主板内存没波形的,最后重做北桥搞定的,但是测内存时钟依然没波形,不解,

网友:
CPU供电这么低,

网友:
加焊北桥就好

网友:
有可能换个桥试试

网友:
这种桥很危险爆的机率很高

网友:
应该是单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