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F维修心得

楼主(2011-05-10):
机器:华硕Z99F  板号A8JP
故障:拿来的时候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发现开机电流上到0.6左右就掉电了,之后拆机后裸板测试,故障依旧
这个掉电跟那个华硕开机三秒掉电不一样,这个掉电,从开机到掉电都差不多一秒,所以我就果断的排除了由KBCRSM导致的保护,
之后我把电路图从头到尾的翻了一遍,我就把故障锁定在了这里,请看下图

之后我开机测量FORCE_OFF#,发现开机后有一个下拉到一点几伏的脉冲,然后我测量R6012的第二脚,发现开机后有一个稳定的3.3V,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由PG信号引起的掉电,之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Q6005B的第五脚的焊盘上的焊锡很少,于是就补了一下焊,结果,机器正常了,
个人分析总结:由于Q6005B的第五脚虚汗,导致开机后没有产生正常的控制信号,Q6005B无法正常导通,没有在C6005延时规定的时间将其Q6005A的第二脚拉低,使其C6005上产生了正常的控制信号,使Q6005A导通了,将FORCE_OFF#拉低有效了,所以才掉电,
之后我就想,如果C6005电容漏电,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掉了,会产生什么现象,于是我就直接把C6005取了下来,在开机,发现从电流表上的表现为有待机但是不触发,而我用示波器测量FORCE_OFF#发现触发后被拉低了,只是动作太快了,所以从电流表表现为开机后,电流没有任何跳动

网友:
这个电容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去掉怎么不会不加电呢?

网友(点评):
这个电容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延时”的作用,触发瞬间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使得Q6005A的2端为低,Q6005A不会导通拉低FORCE_OFF#,过了一定时间后因为Q6005B的导通相应的拉低了这个电容的1端的电压,Q6005A截止

网友(点评):
而如果去掉了这个电容,触发瞬间Q6005A的2端就直接是高电位了,此时立即导通直接拉低了FORCE_OFF#,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还望高手斧正!

网友:
你们都太犀利了。。。。我都想再去实习实习了。。。哎。。。

网友:
这个FORCE_OFF# 是华硕的强制关机信号,此信号低电平肯定会开机掉电的

网友:
楼主分析得也太不详细了,看得有点蒙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够透彻啊!

网友:
分析的很透析。思路很好。

网友:
低电平的话掉电是一定的。那个电容是个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这个电容在这里不是滤波的作用,是起一个“充电延时”的作用。等待Q6005B导通后再释放掉这个电容所储蓄的电压

网友:
来看了,留下个证明先,。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左边的五个PG信号是怎么传输过来的。。中间对立的两个二极管一样的三角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喜哥的话好犀利啊,一下子就说到正点上面了,这个电容是个延时的电容,但是他还有没有储能让G极有更高的电压,加速导通的作用呢?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喜哥总是那么专业,实地的时候也讲过华硕两种机型 A8J 是其中之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