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显卡电源IC的进来指点

楼主(2011-05-10):
手上一块显卡电源ic是nx2114,核心供电0.6,显存供电(准确说是0.1)。核心供电的2114,bst和vcc都正常,显存的2114vcc和bst都只有3V多?
两处的2114都更换过,确认都是好的。应该是外围电路的问题,查看PDF资料,但资料的电路和显卡实际电路有些不同。
尤其是显存的2114,vcc只有3v(正常应该是5v),拆除这个2114后vcc处变为5v,该怎么弄?2114没坏。
还有2114的工作条件有哪些?

网友:
1 5 脚供电 应该没问题 7脚要高电平。受控于三极管。
还有显存和核心是否对地短路,场管是否坏。周边元件掉件也要仔细看。

网友:
月饼老师,你总算现身了,我还有个更重要的显卡问题:主板检测不到显卡一长两短,核心和显存供电正常,始终和复位阻值正常,换过同型号的BIOS,晶振也换过,这种卡子一般是核心坏了吗?耦合电容也正常。
我用了基地的260做了bga,还是不行,有没有检测显卡BIOS好坏的办法?
我买了你的《显卡维修精解答》,在科技市场专修显卡。
现在没有检测hd2000以上系列显存的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