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英业达代工 东芝主板上的元器件代换问题

楼主(2011-05-10):
此芯片坏拉低LDO电压   找不到原型号的芯片  用其他的芯片可以代换吗     帮忙解释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双喜老师解答    那就只能用原型号代换了      我找了好多图纸都没有G686LT11U ,没有这个料板,在其它的什么板子上能用到G686LT11U啊

网友:
这料不装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上它 显卡待机发热,量显卡已有部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