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H(A8JP)奇特故障。哪位是华佗在世给予解救。

楼主(2011-05-10):
S Z99H(A8JP)奇特故障
此机电流表跑0.527----几秒钟掉到0.03并能再次开机(上假负载时)本人查过是无CPU_RST#.北桥换过的。(条件:CPU时钟0.3、PG1.05。北桥的PLT_RST#正常。时钟也正常)难道ASUS的板子出H_CPURST#还要什么其它的条件?本人都把北桥边部R都量过了!大师们能否给个方案啊?

网友:
期待华佗的出现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类似的故障。都是众说分芸,都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哪们若解决本人给积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华硕主板不过XXX爱掉电

网友:
思维不能固化了,没有CPURST就一定是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得对。那能否给个建议?南桥都做了!

网友:
这个故障 前天修到一个 是1.5v的电压没出来   南桥的 plt rst 一秒跳低一次 一直这样重启

网友:
还是从最基本的查起吧,供电,时钟,复位,会有收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多谢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双喜老师!我看了点位图,H_CPURST# 这个信号是U与MCH直连的。!谢谢你!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信号的PG都正常了!

网友:
测下DMI总线,这个总线有问题的话北桥有复位,无CPU复位的

网友:
所以有人修到无CPURST换南桥好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奇特故障 那什么事正常故障

网友:
对啊 什么是正常故障 不是奇特故障来着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来你是能够拥有解决方案?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吧,北桥所需要的各种供电及参考电压,还有总线电压,CLK

网友:
查一下让北桥发出复位信号的前提 不一定北桥坏

网友:
U座虚了,华硕那型 号也是通病的吧

网友:
我以前有修到ASUS  ,z99D的,它的那个CPU座子也很爱出问题哦。

网友:
北桥坏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