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原金士顿群联主控,U13-U16

楼主(2011-05-10):
借别人用了一下,就不 认盘了,灯不亮,主控有5V供电!
怎么判断是不是主控芯片坏了? 如果是晶振坏了,那么用什么样的晶振替换呢?
主控芯片

网友:
下个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江湖告急
的帖子
不认盘,量产没用吧。

网友:
啊 插在电脑上都认不到了吗 感觉看偏题了

网友:
再量USB口上的数据线,一高一低,如果不正常估计主控挂了。之前先换晶振试。

网友:
真买了一块主板,10元钱!

网友:
先换晶振,看电脑能否识别,若不能识别就换板.

网友:
青龙联想周老师
的帖子
暂时没找到这种晶振 !

网友:
从废旧的U盘上取可用的就行了,现在废品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