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开启的条件,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各位指正!

楼主(2011-05-10):
关于P沟道的和N沟道的MOS,好久以前学理论的时候学过,现在印象有点模糊!可能说的不对,发这个贴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指正!让我和不太明白的人学习一下!

如上图,是个P沟道的管,1、2、3脚为S极。是输入的,5、6、7、8脚为D极,输出的。4脚为G极,这个MOS作开关用的,当G极为低电平的时候MOS管开启,当G极为高电平的时候或没有电平信号的时候MOS处于截止状态!

再上一个图,希望知道的人赐教下:

希望各位师傅给说明下……

网友:
下面这个是N沟道的,高电平开启

网友:
请说明下极性好吗?

网友:
- 跟P沟道相反 就是了! G D S   123还是原级 4角G级 5678 漏级

网友:
P沟是在G和S之间有正压差的时候导通的

网友:
P沟道管导通条件:Vg小于Vs至少3V.
N沟道管导通条件:Vg大于Vs至少3V.

网友:
好像又拾起了往日的回忆,哈哈,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说得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   楼上的   你不会叫 金科吧??   跟我名字一样

网友:
n沟道的,好像g极开路的情况下,直接就导通了。

以前因为不懂原理,没有上电源ic就开机,烧了很多

网友(点评):
应该是P沟道的,g极开路的情况下,直接就导通了。

网友(2014-04-09):
5楼讲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