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开机,ide硬盘光驱插上排线无反应,拔下排线后可以正常转动!

楼主(2011-05-10):
电脑开不开机,ide硬盘光驱插上排线无反应,拔下排线后可以正常转动!

网友:
备注:电脑按下开机按钮屏幕无反应,硬盘光驱有供电,就是不能正常运行,急!!!!!!

网友:
看看 BIOS 设置把,

网友:
bios根本进不去 开机屏幕没反应  主板跳线也清除了 电源也更换过 很郁闷!!!!

网友:
细腻问题不太清晰啊!你要不光拿主板CPU条存测下,测量各电路的供电。

网友:
1 数据线
2 光驱
3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