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怪现象

楼主(2011-05-10):
我的建基975YGD 因为南桥虚焊不能开机,上台重压过了。将主板拿回家玩游戏孤岛惊魂半小时正常。但EVEREST 稳定性测试,只要选择STRESS FPU 项 电脑马上黑屏,所有CPU、主板、显卡的扇子都在转,按重启键没有用,强行按开机键15秒,电脑重启,一切正常。查了一下资料说STRESS FPU是浮点运算器,也就是说IRQ13中断是管这的,是不是我的主板还有问题?需要检测哪些地方?

网友:
应当是CPU的问题,换块CPU再试一下

网友:
换过U了吗?换过U试过才知道.游戏不一定会用到有损坏的地方.

网友:
换个U试试!!!可能是运行大型软件导致U占用率高

网友A:
我感觉你还是不要把软件信的太真,机子用着没问题就行了、、这种事情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还是不要把软件信的太真,机子用着没问题就行了、、这种事情太多了。

谢谢老大,我只是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昨晚又把系统都装过了,还是不行,我的板子是在杭州迅维修的,当时那小伙用示波器量了32.768KHz 是好的,也没说什么就上台压,就这么确定是桥坏了呀?最后说是桥的问题,但我看了一下32.768KHz还是换了。不是投诉而是想真正把问题弄懂,我也不是搞维修的,只是爱好和喜欢看迅维,觉得迅维手艺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