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0

楼主(2011-05-10):
DELL6400的本本 待机0.01 触发0.02A 几秒钟后又变成0.01 像是触发掉电  0.02时 3.3  5  1.8V都正常 我感觉好像是开机芯片MEC5004的95脚的RUN_ON的电压没出来  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不是开机芯片坏了还是它的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
查全板无短路的话就干南桥吧,这种情况修过很多

网友:
真是南桥问题  但是搞不懂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