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w350相机开机提示"关闭电源,重新开机“

楼主(2011-05-10):
拿来就这问题,一开机就提示这个,镜头还一伸一缩的,以前听他说有提示电量不足的情况,请问这个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啊
进过观察,发现好像是由于镜头不能正常伸缩造成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老大在不在给点建议哦,

网友:
镜头拆下重装下,重点检查对焦电机

网友:
镜头我全拆了,又装起来了,还是一样的哦,它伸缩3-4次,最后就缩进去不出来了,然后就是提示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要接前筒,开机看下对焦电机会转不

网友:
如果对焦组没问题 看镜头套筒的轨道是不是很脏

网友:
这个是镜头内部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
这应该是镜头坏了。

网友:
镜头能伸缩吗··?能伸缩的话 要不驱动组件坏了·,要不就主板电路有问题··还有 报的错 是 关闭电源吗?·代码是多少 最好说下·

网友:
镜头问题,这种情况要换镜头或者镜头后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