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20

楼主(2011-05-10):
接到一台ACER的本本,上电不显,接上电流表,待机电流0.01,按开关,电流跳到1.57,但不显,过十几秒后,自动掉电,各位师傅,请教一下,如何下手,是8400的独显,显卡重新做过,现像一样
显卡
掉电

网友:
哪个 大哥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8400的显卡,换升级版的吧.

网友:
嗯 、赞同楼上 换咯 4 4 吧

网友:
谢谢大家,重做主板上的桥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肯定是AMD新片的6100NB

网友:
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看机器有没有跑码,再确定修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