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代换有什么原则?

楼主(2011-05-10):
cpu供电的电感烧了,代换有什么原则?通用吗?

网友:
电感线圈必须原值代换(匝数相等,大小相同)
贴片电感只须大小相同,还可用0欧电阻或导线代换

网友:
严格来说是匝数相同大小相同
但我也试过。大小匝数相近的也可以换~能用不代表保证没问题~

网友(点评):
老师说的对。。。。虽然我也知道。。。

网友:
找了个大小相同,匝数相异的代换,能用。
看他什么时候拿回来返修。

网友:
好好学习了

华手与 -10 灌水扣分

网友:
匝数相同大小相同

网友:
找大小  颜色一样的就行    要不然找一个相同的废板  在同一位置拆  也可以

网友:
一般从坏板上同位置的CPU供电电感拆下来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都通用 水边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灌水小心饼哥杀了你

网友:
找了个大小相同,匝数相同的代换就行了,不然从报废板上拆个、

网友:
从坏板上同位置的CPU供电电感拆下来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cpu核心的电感都能烧?那北桥还有好?直接到另外一个差不多级别的料板上拆cpu核心的电感即可

网友:
差得不太多,应该可以代换,电感的阻值很低,理论上讲可以用导线代替

网友:
打一下波形,正常不发热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1-06-09):
大小相同,匝数相同的代换就行

网友:
大小一致··栅数一致··就可以啊··  大小别骗的太大 或太小也可以的··

网友:
什么4R7 3R8说的是匝数还是型号

网友:
大小相同匝数相同的就可以,貌似差不多的也可以

网友:
匝数相同,然后铜丝大小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2011-07-21):
匝数相同.大小相同

网友:
废主板找个相同的换好了。

网友:
CPU的 是储能电感吧 那个必须要原值代换的

网友:
组织差不多 应该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