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3W

楼主(2011-05-10):
如题,这个机器电源板上的5V电压正常,也没有烧痕接上电没有反应,开关上面没有电压,灯也不亮,按开关也没有反应,能通用的电源板了驱动板点过了,可以亮,只不过就是在屏的右边有一竖条是黑的不亮,应该是能用板的问题,不是屏的问题。能给我确定一下是不是驱动板的事呢。不审电源板的事?
ACER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这个一般都可以修好的,检查驱动板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