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不足带来的后果

楼主(2011-05-10):
朋友的一个台式电脑。V星P45主板,E6500CPU,2G金士顿内存,V星9600显卡,WD250G硬盘,电源是动力火车250W.在开始白天能玩不出什么问题,可到晚上玩动不动就死机,系统三天两天坏,备份的都坏掉了。找售后找不到问题,重作系统就好了,可是回家两三天又坏了。半年之后,坏了。我 用MHDD检测了一下硬盘有物理坏道,没有修复了只好低格,低格没有2个月硬盘报废了。换了一块二手硬盘,不出1个月硬盘又有坏道了。最后作了一个大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我只好又换了一块新硬盘,我手头有一个航嘉250W电源,顺手给他换了。一年过去了在没有出问题。应该是电源吧!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对硬盘肯定有影响。我公司一台联想主机就出过这类问题。同时硬盘的噪音也很大!

网友:
动力火车250W.是峰值功率吧.电源的钱不要省.

网友:
最好买个额定功率大的电源的

网友:
电源功率过低,起码用300W电源,动力火车电源本来就不怎么样,我朋友也是用的动力火车电源刚好一年,主板就挂了!换成航嘉电源就没事了!!!晚上你那电压肯定低,电源稳定性能差,造成电压过低,引起不定是死机,关机,这样就给硬盘造成致命损伤!装机电源起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网友:
所以说电源一定不能用太差的,千省万省不能省电源那点钱。

网友:
电源的钱一定不要省!!!悲剧啊

网友:
笔记本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
电源的重要性!!!!!!

网友:
这种配置居然敢让装250W的电源,装机的太扣门了点吧,没有300W哪里能拖得动??开什么输玩笑!!

网友:
我一直把电源看的和主板一样

网友:
确实 电源也是一大主要。不能忽视 赞一个

网友:
785G主板,240CPU,2G内存,9600GT显卡   杂牌电源的飘过

网友:
电源最少用到300W啊!

网友:
我给别人装机,其它都能差点,就是电源和主板不能差。

网友:
晕啊,我这根本不进250W 的电源啊,我这进的是核动能的380W和核动能430W的啊

网友:
你那的电压有问题吧,所以电源也就不稳定。

网友:
  买好点的电源阿, 用起来也稳定

网友:
有时候客户把机器价钱压的很低 就只能用垃圾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