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独显进水没待机

楼主(2011-05-10):
今天接到一台IBM R52  进水 处理过  还是没待机电流  除Q34 123脚有16V电压 45678没电压  其他都没电压附图一张 请大家提点建议给小弟

网友:
从T43板子上已经换了个Q34 问题一样

网友:
我有修过T41、T42的都没弄好,学习中,H8之类的都换过

网友:
这里的Q34的4脚,也就是G极应该有20V左右的电压才正常,所以应该从这里查起。

网友:
查东芝吧,一般根东芝有关系,看看有没有供电57脚,59脚有没有输出3.3

网友:
关键是G没的20V 还有东芝没有3.3V 头痛啊

网友:
vcc3sw的产生 论坛里好多贴子 自己找找看吧

网友:
东芝芯片57P有没有供电.55P温度检测脚正不正常.58脚复位正不正常.59P有无3.3V,像你这种情况还是先量下充电芯片1P有没有供电再说.Q34 4P应该是低电平. 你现在的情况G极电压应该和你的123P电压一样.过不了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