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箱 电流声

楼主(2011-05-10):
一客户拿来几个现代的音箱    HY-605  一个有插上交流电   电流声就很大   早 电位器开的越大电流声就越大  里面的三个功放管2030A  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能正常放音    找不到是那里的问题了
还有一个     接上交流电   不接   两个负箱  还正常    只要接上负箱   就嘟嘟响      响大概40秒左右   不响了    早 断电时间了了了在插电还是嘟嘟响    40秒又不响了       有那大哥修过   说说吧     谢谢了

网友:
更换滤波电容看看!不插音频线试试!!!

网友:
我的音响也有点杂音,放其他电脑上没事,我换其他 音响到电脑上也没事!郁闷得很

网友:
那一个好不容易修好了      一试 傻眼了       重音的音膜破了    无语啊
还有一个接负箱   滴滴答答响的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啊

网友:
重音的音膜破了

网友:
修好的那个是换4558好的吗?

网友:
不是的  还是接地不良    把接地的地方加焊了一下  还有功片2030   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