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 帮帮忙啊

楼主(2011-05-10):
一台明基液晶显示器 客户拿来时是插上电亮一下红灯就灭了 拆机后 量电源板输出电压 5V到驱动板供电正常 量开启电压 和亮度调节没有 由于这么电压是驱动板给的 所以就查驱动板了 量开机键有3V 直接在驱动板上短路 开启电压3V 还是没有 兄弟我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 唉没有配件代换啊 高手们指点下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不会可以换原装板啊

网友:
先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先查电源部分。

网友:
灯管 老化了吧

网友:
试下通用驱动板,不行高压板也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