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1-05-10):
今天修个T30笔记本,插上万用表待机0.18,MAX1631发热,我把M1631拿下后,忘记了,又给加下电,现在装上后一直是严重短路,我查了MAX1631 1  2   3脚全部对地,并且电感也对地,想问下大家,是不是后极有对地呢,我现在该怎么检修,没有思路了,看着电路图,给MAX1631 相连的电容我都断开了,还是不行,大家给点思路,我现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在线等着大家帮忙

网友:
3 5 V 电路之前的原件都要查

网友:
3.3V 5VMOS管坏了,还有330的电容也会坏了,击坏了

网友:
不上1631后面的mos管会击穿的,测一下看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G极开路,MOS直接导通,VIN16直接加到3M 5M电路中,理论上3M 5M去过的地方都有可能短,断开3M 5M电感,分两段来修,修是一定能修好,至于坏多少元件看运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在查查,哎,新手修本就是不行,我还缺太多了

网友:
把1631取下来,测电感还对地不,如果还对地,在电感后级加电烧,鞥局最初的故障猜测应该是1631的线性VL5V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取下也短路,并且现在南桥都短路了,我想的是不是3M 5M后级有短路,我也没法查了,拆板吧

网友:
没价值修了,不如直接换板了,这个板不贵的。

网友:
太马虎了\这样得事情也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先拆南桥试试吧。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短路吧    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   看来这个记住哦

网友:
学习了、g极直接开路p沟道mos直接就能导通了诶?我一直以为g极至少要有电压才能导的

网友:
现在你这板得情况如果你是想练手还能修修,不然就直接换板吧。3M 5M的负载基本全都挂掉

网友:
这种不上电源芯片就加电的机器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太麻烦了,3v 5v 负载都短路了

网友:
     楼主以后要小心些啊

网友:
打酱油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客户的板子已经换了。我们是做芯片级维修的不能一直靠换板子存活,我就是想知道什么毛病,我测了南桥短路,下一步我准备把南桥换了,然后看看,好了会通知大家结果,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不值得修了·  换上下管·   不行的话只有把南桥也换了·   板也不贵·

网友:
一般都是烧3V 5V MOS管

网友:
通电时间超过5秒就会把后级电路3v5v烧一大片的

网友:
这样的板子,别修了,修了到头来,还是修不好,浪费精力,

网友:
记得这个问题   在任何板子上电源芯片和MOS管下管取了后不要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