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的主板跑28

楼主(2011-05-10):
SIS966L  L-S662F的联想品牌机启天4400的主板跑28, EE ....28 过个十秒,循环跑,BIOS 刷了没用.无从下手了.

网友:
测下各个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联想的28代码 应该指的是内存 考虑下座或北桥吧

网友:
换IO试下,也许就OK了

网友:
跑 28 肯定是北桥啦

网友(点评):
你就那么肯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28是内存,做北桥吧

网友:
换过内存试过吗,我上次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换了根内存就OK了

网友:
昨天换过内存的,今天再换,可以点亮了。。。COMS不能保存,还死机

网友:
北桥加焊下

网友:
手压一下桥,确定一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摘下桥散热片用风枪轻轻吹一下看过不过,确定是不是桥的事

网友:
品牌机桥虚的也蛮多的

网友:
看一下内存供电,有时测量电压正常,但就是不过内存,后换了MOS管OK

网友:
先查内存各个条件都有没有。问题没有锁定不能轻易动桥的

网友:
北桥到 内存之间 检查下 5V供电管

网友:
结果还是北桥问题啊,OK。一开始换了内存能亮,但还是死机,根本进不了系统和PE,卡在XP那里。前后,烤了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