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X SE CPU电压低小维修

楼主(2011-05-10):
        同行昨天下午拿过来维修,说主板不稳定,有时能跑有时不能跑。由于忙叫先留下来。今天早上过来拿出来,吓了一跳。I/O  ,声卡,南北桥供电管。内存供电管,和IC。32K晶振和谐振电容全都动过,而且焊的黑糊糊的。仔细看了下I/O里面还有锡渣,没办法只好重换个好的上去了。忘了拍照。
        先看下型号吧!

        焊号I/O后把那些管子重新补了下锡,用洗板水洗了下,至少还干净点看着顺眼。插诊断卡上U上电诊断卡跑FF。(复位灯灭)。

       动了那么多东西,先测量下各电压。内存1.8V,上拉电压0.9V,南北桥供电1.5V都正常。接着测量CPU电压。怎么只有0.5V左右啊!

      摸U不怎么烫,应该是这U电压的问题。可是开了好几次都没有同行说的那样不稳定,都是直接开不起的。看了下U供电IC是BD-9J 和AP-9M,这两芯片的PDF可不好找啊!上网搜了半天也没有,只好凭经验修了 。
       看了下是华硕的,心里就想起了822.这不管是电阻还是排阻都很容易出问题,而且是那重不稳定的。至今修到这破东西坏的好多。先查了下那两个IC的供电正常,接着没图就蒙了。突然看到AP-9M旁有一个822电阻和822排阻,先测量了下822电阻,阻值不正常200多

      822电阻一端直通ATX 3.3V。又有一点氧化的样子,把822拆下来测量阻值又正常了。上上去再测量吗的隔壁怎么又正常了。上U测量电压有1.4V了

      诊断卡也跑到DE喇叭报警

      上内存显卡,一直跑到00显示OK

      怕不稳定,直接性从报废板上取了一个822的补上去。从早上试到现在都正常。而且测量声卡也是挂了。真是害死人了

网友(点评):
很好的经验,小蔡的实践绝对是秒杀,可惜呀,德州这里不认华硕,我一年到头的见不到几片,05年,华硕的865的南桥坏的多,所以,我们这里没人用华硕

网友(点评):
楼主的CPU好奇怪?

网友:
ddr2的上拉电压是1.25v吧   822是给哪里供电的?

网友:
好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么说来主要还是那个822在作怪了?

网友:
楼主扯蛋了不是,我看你在板上量的822,测出来是200怎么就说明不正常了?别忘了你是在板上量的,总电阻会小于任何一个电阻,更何况你后来拆下来测,阻值是正常的不是?所以你还没有找对问题,除非你的这个电阻是氧化了,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
估计就是那电阻焊点氧化了 才满足送修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华硕修的多了就知道了是不是有这现象。当时在板上测量到的数据就是这样的,在上面我也说了,重装回去测量阻值就正常了。你说822两边都没有接地的,它阻值怎么算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令师是谁?DDR2的上拉是1.25V。那DDR1的上拉是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对的,是我混效了

网友:
楼主如果能把822的作用搞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什么822啊=。=用在哪里的电阻啊

网友(点评):
他说的应该是VID的上拉电阻

网友:
下次修修华硕记住822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阻值就一定要一头接地吗?没有这样的事,两头没有接地,更说明他并不是单个电阻,而是个串联线路上的元件之一,更不可能通过你测的200阻值就判断这个电阻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是这么想争论那就争吧!那是你的事.发贴出来只是讲个经验。更何况我上面也说了,是把电阻也拆下来测量是好的。装上去也能用,只是怕不稳定。争了这么多口也干了吧!休息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过楼主发过的多个贴子,论坛有个朋友也是你带的吧
很不错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啊我不是跟你争强好胜。只是论坛是拿来交流的对不?不交流怎么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呢?换句话说,要是因为你这贴子我发现自己是错的话,那也是一种收获哎,

网友(点评):
支持你,论坛本来就是给大家交流的平台,不管谁对谁错,讨论也是应该的。虽然楼主算是把主板修好了,但还没有一个合理正当的诠释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华硕 822电阻 记住了以后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同行货不好修啊。慢慢来吧

网友:
如果找到故障点,为什么不继续跑线干嘛还要找资料查看啊?

网友:
是好经验,同行的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要前面是BD的都可以代的。

网友(点评):
谢谢了,有空再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