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20A不在线看电影死机 黑屏。 在线看可以 版主 高 ...
方正S620A不在线看电影死机 黑屏。 在线看可以 版主 高手门指点下 谢谢

楼主(2011-05-10):
做过系统也一样 换N个播放器也不行 之前修过北桥 其他一切正常 清高手们指点下 谢谢了 静厚佳音
黑屏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黑的时候会不会死机花屏什么的

网友:
集成在北桥里显卡

网友:
会死机 黑掉 但不花

网友:
换个内存,如果不好再换个CPU

网友:
好 我明天试以下

网友:
换了内存一样啊 CPU暂时没有

网友:
换主板官方提供的驱动,有些是驱动 的问题,就你这情况的我都试过。 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系统的问题 你多换个版本试试 或者装个纯净版的

网友:
系统换了N个了 我试试下载官方驱动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先软体后硬件

网友:
再换次北桥吧. 北桥也不是很好换的. 不一定焊得完美.